关于高分子量聚乙烯的平面度、粗糙度问题

楼主(2018-11-29):
有一零件,12×400×600,想知道如果用高分子量聚乙烯板的话,表面粗糙度、平面度能达到多少?
谢谢。

网友:
楼主想用什么方式加工出来??

楼主:
就是一块板,上面有个孔而已,如果用UHMW,除了孔之外,其它的就不加工,但如果表面平面度、粗糙度不行,那还只能用钢板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