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器人末端的直线运动装置

楼主(2018-11-29):
各位大侠:
小弟有一难题请教。
想在机器人末端设计一个直线运动装置,行程50mm,负载最大10kg,因为是机器人运动,运动形式或垂直或水平
或者各种角度的倾斜,如果用直线电机会不会产生径向力?如果采用这种结构,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避免这个问题?

之前设计过一套电缸结构,如下图。运动完全能够实现,但是整个结构有些笨重,我希望改进一下,尽量小巧一点。
不知道各位还有什么好的方法请小弟借鉴?

网友:
加我微信13922917652,发些资料给你

网友(点评):
谢谢,稍后加你

网友:
看着像自动送丝氩弧焊接设备

这种直线运动装置如果觉得直线模组体积大,偏重,可以自制

结构参照直线模组,缩小尺寸,材质以铝合金为主

网友(点评):
高手!很接近了!您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点评):
对,就是觉得模组体积大,想尽量精巧,所以才考虑用直线电机。

网友:
中间紫色的装置不知起什么作用?

图中紫色装置与电缸的连接方式还需要加导向的,结构不稳

如果空间许可,直线模组的滑块可与紫色装置直连,运动起来会稳定很多

网友(点评):
紫色是传感器。现在想把它先与机器人相连,再接电缸或者直线电机。位置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
应该加装直线滑轨,紫色的估计是压力传感器吧

网友:
固定位置改成轴端法兰嘛

网友:
有成套模组可以直接选用的,但结构千万不要偏心。

网友(点评):
成套模组当然没问题,但就是太笨重,空间占用较大。想找到一个更精巧的办法!

网友(点评):
前段时间去上海工博会 好像有看见过中空的电机,里面套个带键槽的丝杆螺母,丝杆固定在机器人上,电机直接跟焊枪连接,机构会小很多 可惜没去拿样本

网友A:
好奇的是  让机器人末端直接走直线不行吗  干嘛多此一举

网友:
看错了,删掉回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  让机器人末端直接走直线不行吗  干嘛多此一举

机器人操控焊枪行走。但是遇到焊接低点或者高点,可以通过简短的直线运动调节焊枪。你可以叫他弧长跟踪。

网友(点评):
就是说轨迹固定 通过末端直线运动机构补偿是吧?追踪是程序还是相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奇的是  让机器人末端直接走直线不行吗  干嘛多此一举

对,就是一种补偿装置。你理解为跟踪是很准确的,不过再细节的就不能说了。

楼主:
各位大侠,小弟用直线电机的形式做了一种方案,担心这个安装形式电机会受到径向力。
但这却是我想到的方案中最精简最小巧的一种方法。请问各位这个有什么缺陷吗,或者说
有其他更好的方式?
图中最前面是焊枪,焊枪后面有长长的线缆,图中没有画出。黑色的是电机,紫色的是传感器。
这个从左到右的安装顺序不能改变。
我只需要50mm的行程。5kg的负载。请各位大侠帮忙,谢谢!

网友:
直接带直线电机前面焊接部位不会转吗,可要加个直线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