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加工的时候出了问题,然后将错就错做了,有没有办法补救

楼主(2018-11-29):
铝合金件 一条1.3M的槽铣错了。有什么办法补救没????

网友:
有两个方案,一是改设计,二是就这样使用

网友:
需要说明这条槽的作用

网友:
1.3M的槽   这么大的槽要干嘛

网友:
应该是1.3m长的槽吧

网友:
铣小了可以改大,大了的话可以加连接件,尺寸不合适,可以在铣

网友:
补焊再次加工。

网友:
再买一条,重铣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