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做一个治具,还请大侠们各显神通

楼主(2018-11-29):
请教如何做一个治具,还请大侠们各显神通

治具作用,能使这两个圆玻璃柱  直径1.8mmx长10mm,两玻璃柱左右上下都可调
夹可以一个一个夹,
然后固定好,然后会堆砌小玻璃用胶固定住
主要是产品间隙小,只有2mm
各位有想法吗?
--------------------------------------
补充其实是做两个治具,治具固定在六维架上
x轴一个,Y轴一个,如下图的那个小图
最好能给个图,谢谢!!

网友:
轴夹啊     夹爪按照需求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