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力计算

楼主(2018-11-29):
如图所示,一个移动的平台,平台要多长多宽,才能保证在受力的情况下不会倾倒,这类的计算怎么计算。求指教。

网友:
这个要看重心在哪吧 个人观点

网友:
整机重力X重心到右边轮距离>(F) X   (F到右边轮距离)+悬臂部分重力力矩

网友:
整机重力X重心到右边轮距离>(F) X   (F到右边轮距离)   ,如果没有偶然的侧向力的话,再考虑一定的安全系数即可

网友:
初中物理,杠杆原理

网友A:
不是多宽,而是要考虑重心位置,力臂*力矩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多宽,而是要考虑重心位置,力臂*力矩

可以适当配重

网友:
额这个。。。。真的要好看看工程力学了

网友:
工程机械有一个 倾覆力矩 类似的挖掘机在工作的时候翻车那种。你查询一下计算一下就可以,有规范和计算公式。

网友(点评):
起重机械也有,叫稳定性验算。

网友B:
设重量为100kg,翻倒时左反力为0,计算F=100*9.8*0.25/0.5=490N,即受力应小于此值,软件验证490N翻倒,485N保持,仅作参考

网友:
一个平面平行力系问题。
对右面的车轮取力矩,逆时针力矩大于顺时针力矩,就表示不会倾翻。

网友:
初中物理书再看一遍,谢谢

网友:
考虑重心位置,软件就能计算出来,还要考虑受到最大的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设重量为100kg,翻倒时左反力为0,计算F=100*9.8*0.25/0.5=490N,即受力应小于此值,软件验证490N翻倒,485 ...

厉害,SolidWorks还可以这样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重量为100kg,翻倒时左反力为0,计算F=100*9.8*0.25/0.5=490N,即受力应小于此值,软件验证490N翻倒,485 ...

SW还可以做这样子的运算啊

网友C:
还有一种是设备没有悬臂凸出来,但是设备是旋转的,有一定的高度,如何保证在设备上层旋转的过程中(底部放在地面上),不会翻倒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种是设备没有悬臂凸出来,但是设备是旋转的,有一定的高度,如何保证在设备上层旋转的过程中(底 ...

咋算

网友:
这是最基本的力学计算。

网友:
我也不清楚,知道是有个防倾覆力矩

网友(2019-01-22):
算重心,然后考虑力臂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