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放卷跑偏

楼主(2018-11-29):
道友好,我做了一个收放卷,放上布之后经常跑偏,后加了个自动纠偏器,效果不错,除了加个自动纠偏器还有其他方法不让跑偏么

网友:
除了加纠偏还是加纠偏

网友A:
1.铝型材不好,你的系统稳定性很差
2.滚筒安装面应该用一个大板,基准就有了

网友B:
高精度大板滚筒,滚筒打平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铝型材不好,你的系统稳定性很差
2.滚筒安装面应该用一个大板,基准就有了

做出来感觉稳定性还行,原理就是各个过辊不平行导致,一边张力大,一边比较松,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检测各个过辊的平行度?简单的工具

网友(点评):
用卷尺,够不够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精度大板滚筒,滚筒打平行

使用什么工具打平行?求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工具打平行?求教

我们以前是百分表打的,高级的也有用红外线水平仪。最好机加件精度高点,不然打表调费劲

网友:
引用 楼主:
使用什么工具打平行?求教

精密测量杆,测量辊子两端

网友:
有可能是辊子之间不平行,也有可能是架体刚性不够,也有可能悬臂轴受力变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是百分表打的,高级的也有用红外线水平仪。最好机加件精度高点,不然打表调费劲

还有一点就是你没大板作为基准不好打吧

网友:
跑偏不可避免所以纠偏器^_^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来感觉稳定性还行,原理就是各个过辊不平行导致,一边张力大,一边比较松,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检测各 ...

型材的微变形你根本看不出来,而且焊接架子也没贵多少,老板抠就当我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以前是百分表打的,高级的也有用红外线水平仪。最好机加件精度高点,不然打表调费劲

谢谢,特别感谢

网友:
机架刚度不够,辊子不平行,辊子自身精度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出来感觉稳定性还行,原理就是各个过辊不平行导致,一边张力大,一边比较松,有没有什么工具能够检测各 ...

钳工水平尺,用法自己上网学学,一百多一个

网友:
滚子做成两端有台阶的会好很多。只不过滚子这样做台阶后就只适合一款宽度的产品了。

网友:
纠偏和张力控制

网友C:
1.铝型材不行,刚性差,何况你收放卷还是悬臂式的
2.纠偏不能光中途移动,在收和放的结构上也要用纠偏,防止薄膜起皱。

楼主:
引用 网友C:
1.铝型材不行,刚性差,何况你收放卷还是悬臂式的
2.纠偏不能光中途移动,在收和放的结构上也要用纠偏,防 ...

谢谢你的回复,收放卷跑偏的话必须得用钢板的加工精度保证,光这样的铝型材肯定不行,由于我收放卷间距也就2m左右,放置一个纠偏器还行,要是距离大的话得放两个纠偏器,目前产品已经卖出去了,没什么问题。再次感谢!

网友(2022-07-06):
从纠偏入手

网友(2024-06-03):
18年就预料到了口罩机大卖,真的牛啊

网友:
18年就开始做口罩机了,那两年赚到钱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