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磨电机的选型问题

楼主(2018-11-29):
各位大神,现在客户要一个打磨焊缝的工位,需要监控电机的转速,请问电机该选哪种?谢谢

网友A:
打磨一般用高速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磨一般用高速电机

高速电机是不是没法监控转速?

楼主:
请问ACF是什么?

网友(点评):
看来你没做过打磨啊,ActiveContact Flange

网友:
机构简图呢,楼上这一个个没简图还能睁眼答,厉害了

网友:
异方性导电胶膜(Anisotropic Conductive Film)ACF

网友:
串励电动机+转速表

网友:
转速能测,即使不能直接测,也可以通过间结计算的方法去测。打磨机的具体使用哪种结构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