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nsys 电磁场仿真入门教程?

楼主(2018-11-29):
我工作中需要用到用有限元方法仿真线圈中通电流时,线圈周围磁场的分布?想通过ansys来实现,问下论坛中的各位大侠谁有比较好的入门教程?可以下载的,指导怎么使用软件的

网友:
这么冷门

网友:
可以去西莫论坛里看看,里面有很多ANSYS的讨论帖

网友:
百度一下应该一大堆啊!推荐用ansys workbench,比经典ansys上手快。好几年没搞过电磁场了,先根据模型确定是搞平面分析(结构是否轴对称)还是三维分析,然后大致流程是建模(用一般的3d软件建立磁芯、骨架、线圈、附属结构、空气模型,空气也可以模型导入后在workbench中用包围命令来建立);然后模型导入软件给各个结构分配材料,画分网格;初始条件一般给线圈的安匝数,注意要根据电流方向提前建立相应的局部坐标系,然后外围磁通量平行边界条件;求解计算;后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