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和塑料推板有哪些固定方式,除了螺纹和胶水,有哪些机械结构

楼主(2018-11-29):
螺杆和塑料推板有哪些固定方式,除了螺纹和胶水,有哪些机械结构

11

11

楼主:
除了牙套还有什么其他结构,方便安装,而且固定的牢固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了牙套还有什么其他结构,方便安装,而且固定的牢固

也可以做块金属板将塑料推板锁在金属板上。看你那有无空间允许。

网友:
螺栓端部车圆柱,推板开盲孔或通孔,过盈配合

网友(2019-05-29):
底板注塑是直接将螺杆融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