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削液浓度

楼主(2018-11-29):
磨削冷硬铸铁,表面是白口铸铁层,无论是用碳化硅砂轮还是cbn砂轮,都比较难磨削,出现的主要问题是极容易出现振纹,至于产生的原因不太清楚,也许是砂轮耐用度下降太快引起的。这一直是行业难题。这几天从一本国外资料上看到,难磨削材料可以用提高磨削液浓度来提高磨削效率,比如钛合金的磨削。我在想,磨削冷硬铸铁是否也可以走这条思路,一直对磨削液不太重视,有个百分之三的浓度不生锈就行。如果把磨削液浓度加到十几左右,或者直接用磨削油如何?

网友:
冷硬铸铁没听说过,只知道球墨铸铁。

磨削振纹与磨削液没多少关系。

硬质合金的磨削,说是提高浓度。但磨削液的种类很重要,市场产品良莠不齐,产品品质只有卖家心中有数。

网友A:
这种问题实在是扯淡
不同介质、不同条件、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浓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实在是扯淡
不同介质、不同条件、不同环境,就有不同的浓度

道理是这样,可是一台设备加工不同材料是时候非常多,难道加工不同的材料就专门配一种浓度?再如你说,工况也不一样,难道我粗加工用一种浓度,精加工又用一种浓度,到了粗加工,又把浓度换回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道理是这样,可是一台设备加工不同材料是时候非常多,难道加工不同的材料就专门配一种浓度?再如你说,工 ...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准确的回答。毕竟这不是学机械的人所该掌握的
不过我曾经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以下仅供参考
机床设计手册一共五卷(7大本),可涉及切削液的内容好像也就是一页,主要内容还是冷却液槽该怎么设计。倒是润滑油手册中有大量的内容。如果你想仔细了解可以查润滑油手册
切削液分很多种,有油的、合成的、半合成的。浓度主要取决于生产厂家的原料配比,不过生产厂家必须提供使用浓度,配制方法(一定要注意配制方法,弄不好久全废了),废液处理等。还有就是如何保养。对于磨床特别容易出现星期一早晨的臭味。因为磨削下来的铁末子很小,这样就和液体接触面积大大增加,铁离子会促进某种菌类的生长。所以容易变臭。尤其是对于油、乳化液。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打循环
使用冷却液,有单机的、有生产线的。对于生产线,液体是放在一个大槽子里,大的差不多可以是一个小型游泳池。这时冷却液只能是一个浓度。怎么选浓度就需要综合考虑了。一般浓度高一点利大于弊,弊是成本高。
至于磨削烧伤,和切削液的浓度关系不是太大,重要的是要供液充足。就是使劲喷。如果要说切削液的润滑性能,加极压添加剂的合成型冷却液效果最好,但是特别贵。即便这样也没听说过对磨削振动有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也不能准确的回答。毕竟这不是学机械的人所该掌握的
不过我曾经接触过这方面的工作, ...

是这样,可能我表达不清楚,现在的表象是容易起磨削振纹,不能判断磨削液浓度和磨削振纹没有关系。这种磨削振纹不是砂轮一碰上去就有,而是磨削一段时间后出现(工件很长),是不是可以理解成砂轮磨损已经钝了产生的振纹。提高磨削液浓度,能减慢砂轮变钝。当然只是一种设想,想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可能我表达不清楚,现在的表象是容易起磨削振纹,不能判断磨削液浓度和磨削振纹没有关系。这种磨 ...

我觉得不是
砂轮有自砺性能,也就是小沙粒不断脱落,不断有新的锋利的沙粒露出来。注意,金刚笔修砂轮主要是修几何形状,而不是修是不是锋利
出现振纹不好说。是不是换个思路
出现振动,主要考虑三个因素:质量(在磨削中质量没什么变化);刚度(这个有可能,比如是不是在某个位置会起振);阻尼(可能性小一点,比如冷却液流到什么地方了)。不好说

看你1楼提到钛合金。钛合金比较黏,确实不好加工,这容易糊住砂轮,导热性也差
糊住砂轮,沙粒脱落就难了
你试试导热性能好的液体,直接用水行不行?冷却液的导热性好像都不如水。大量用水冲,水流速加快,水量加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不是
砂轮有自砺性能,也就是小沙粒不断脱落,不断有新的锋利的沙粒露出来。注意,金刚笔修砂轮主 ...

嗯,只是讨论,钛合金是很黏才难磨。白口铸铁(渗碳体)是很硬很脆难磨,机理不一样。从磨削参数,砂轮选型,磨削液选择,都要想办法。磨削参数和砂轮选型已经进行很多年,效果一直不太好,勉强能行,也行我想的是立竿见影是方法,想把工作简单轻松化。从磨削液想办法只是我的一直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