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轴器选择

楼主(2018-11-29):
伺服电机驱动,频繁启停正反转,转速800rpm,减速机输出扭矩150nm,因为用在提升设备上,最好是联轴器失效了也不至于直接脱开的那种。最好是容许轴中心偏差稍微大一点的。
有什么合适的类型可以选择?,定位精度要求不高

网友:
传递功率12kW,用梅花型弹性联轴器。弹性柱销联轴器虽然也是弹性联轴器,但不能选用,在升降机构中不推荐使用。

网友:
十字滑块吧,,,,

网友:
提升设备有种特定的联轴器,仔细找找再定。

网友:
150NM,有点大,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机,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伺服电机用的比较多梅花弹性联轴器和膜片联轴器,有一定载荷缓冲和挠性(不同轴),功率高的用渐开线内齿轮啮合的花键联轴器应该不错,齿轮轴可以圆弧形,这样可以借不同轴度,KTR就有这玩意,齿套是尼龙一类的材料,对冲击载荷应该也还好

楼主:
|风刃发表于 11-30 07:43150NM,有点大,没用过这么大的电机,不知道精度要求怎么样,伺服电机用的比较多梅花弹性联轴器和膜片联轴器,有一定载荷缓冲和挠性(不同轴),功率高的用渐开线内齿轮啮合的花键联轴器应该不错,齿轮轴可以圆弧形,这样可以借不同轴度,KTR就有这玩意,齿套是尼龙一类的材料,对冲击载荷应该也还好
精度要求不高。金属膜片联轴器可以用是吧?发现有用链条联轴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精度要求不高。金属膜片联轴器可以用是吧?发现有用链条联轴器的

可以用,轴偏量大最好选双膜片的,校核下扭矩,日本机床喜欢用三木膜片联轴器
滚子链联轴器听说过,我自己没用过,据说厂里用过在导轮电机传动上,一次有噪音问题(三千转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做好

楼主:
|风刃发表于 11-30 08:12
可以用,轴偏量大最好选双膜片的,校核下扭矩,日本机床喜欢用三木膜片联轴器
滚子链联轴器听说过,我自己没用过,据说厂里用过在导轮电机传动上,一次有噪音问题(三千转的),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没做好

谢谢,链条的怕对频繁启停正反转不好。发现有国外设备用你说的曲面齿轮联轴器的,不知道和膜片联轴器哪个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链条的怕对频繁启停正反转不好。发现有国外设备用你说的曲面齿轮联轴器的,不知道和膜片联轴器哪个好

渐开线内啮合齿轮联轴器适合大功率传动的,我们的砂轮电机传动就用的这种联轴器,45KW甚至更大,找人做的,轴齿没做成圆弧的,这种我们没用过在伺服传动上。我想这个制造成本应该不小
膜片联轴器只要校核过强度应该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渐开线内啮合齿轮联轴器适合大功率传动的,我们的砂轮电机传动就用的这种联轴器,45KW甚至更大,找人做的 ...

肯定买现成的,成本到还好。KTR好像国内没厂吧,网上搜都是各种代理,金属膜片联轴器了解有什么供应商么,最好是国外品牌,中国有工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肯定买现成的,成本到还好。KTR好像国内没厂吧,网上搜都是各种代理,金属膜片联轴器了解有什么供应商么 ...

米思米上,三木膜片联轴器,老板看人家机床上用的也要求用

网友:
膜片弹性可以

网友:
既然要求精度不高,就用蜗杆减速机加皮带轮带动升降啊,断电停在哪里都能很好吃住,基本不往下滑动。

网友(2019-01-25):
失效也不会断开,可以考虑梅花联轴器,不过你这个力矩挺大的

网友:
R+W联轴器

网友:
齿式联轴器或者滚子链联轴器应该能满足要求,一般汽车厂生产线上都是用滚子链联轴器,方便互换,电机都是一备一用的。

网友:
我也觉得十字的分体式的比较好,扭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