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杆和塑料推板有哪些固定方式,除了螺纹和胶水,有哪些机械结构

楼主(2018-11-29):
螺杆和塑料推板有哪些固定方式,除了螺纹和胶水,有哪些机械结构

网友:
键、销、卡扣。

网友A:
把丝杆的一端做成光杆,然后用紧配合的方式,装配时塑料推板的配合孔受热膨胀。

网友B:
塑料件比较适合出卡扣,厚度足够也可以用细销钉固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丝杆的一端做成光杆,然后用紧配合的方式,装配时塑料推板的配合孔受热膨胀。

紧配合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件比较适合出卡扣,厚度足够也可以用细销钉固定

用卡扣结构的话应该怎样做,我也想用卡扣就是想不出好的结构来。

楼主:
能讲的具体一点吗,最好有示意图

网友:
知道用途才好选择合适的方式吧

网友:
螺杆前端焊方片,四孔用快丝固定推板

网友:
引用 楼主:
紧配合的话时间长了,会不会松动了

肯定会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