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级减速传动比怎么分配?

楼主(2018-11-29):
如题,设计电动滚筒的,两级圆柱齿轮减速,一级行星定轴齿轮减速。

网友:
高速多减,低速少减,主要还是各级不过载就好。

网友(点评):
传动比分配有什么公式,或者参考资料吗? 找了半天没找到????

网友(点评):
么有,都是安全余量校核,高速多减是方便加工。

网友:
第一,这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寥寥几十个字就能把想问的问题表达清楚完整的
第二,就算你把老师教的东西都还回去了,重新翻翻书也会有思路的,至少不会问出如此外行的问题
第三,好,就算你什么都不懂,工作很忙。但既然发帖求教,也该有求教的样子啊。请看这个帖子
减速器内部齿轮断齿图片
http://www.cmiw.cn/thread-889833-1-1.html

楼主:
|东海fyh126发表于 11-29 21:53高速多减,低速少减,主要还是各级不过载就好。
好的,谢谢!

楼主:
|zmztx发表于 11-29 22:06 本帖最后由 zmztx 于 2018-11-29 22:08 编辑

第一,这不是三两句话能说清楚的,也不是寥寥几十个字就能把想问的问题表达清楚完整的

第二,就算你把老师教的东西都还回去了,重新翻翻书也会有思路的,至少不会问出如此外行的问题

第三,好,就算你什么都不懂,工作很忙。但既然发帖求教,也该有求教的样子啊。请看这个帖子

减速器内部齿轮断齿图片

http://www.cmiw.cn/thread-889833-1-1.html
好的,谢谢你的建议,我只是想表达的简洁一些。

网友:
减速器的传动比分配不是一两句话能说明白的。针对不同减速器,传动比的分配也有差别,传动比的选择应使传动尺寸协调,结构匀称合理,第一级传动比不应该太大,……。找本机床设计或者减速器设计手册好好看看。这个问题包含的内容太大,不好回复,等你遇到具体问题时,发上来。

网友:
推荐你看齿轮手册,内容非常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