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机床油缸附件的

楼主(2018-11-30):
这个好像是用来拧紧油缸的还是顶尖什么的,我也不是很清楚,看下图。这是不是标准件啊,如果是的,学名叫什么啊。不是的话只好自己测绘下

网友A:
圆螺母,螺纹不是全长,感觉不像标准件,自己测绘下做个

网友:
标准件有的,卖的精密锁紧螺母也多,能不能用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圆螺母,螺纹不是全长,感觉不像标准件,自己测绘下做个

好的,谢谢

网友:
螺母,因为生产油缸厂家标准不统一,所以形式各异,自制即可

网友B:
锁紧螺母,楼主这是用冲头砸批了吧,应该是硬度不够,质量好坏就看厂家用什么料做的了,楼主要是有好材料,不如自己做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锁紧螺母,楼主这是用冲头砸批了吧,应该是硬度不够,质量好坏就看厂家用什么料做的了,楼主要是有好材料, ...

请教下,一般用什么料啊,做什么处理呢

网友:
锁紧螺母,我们公司都是自已做的,锁的时候要用敲的,用的45号钢热处理

网友:
这么大的锁紧螺母只有自己加工制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