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设轨道地面不平

楼主(2018-11-30):
现在要用50角钢铺设轨道,小车在上面跑。但是车间的地面不平,大神们有什么好的方法结构来实现轨道的调平。

网友:
调整垫块啊

网友:
垫块,
螺丝调整

网友:
整个用调整垫铁固定支起来。

网友:
上边说的对。把大的面接触变成小的面接触。

网友:
垫板加螺栓吧,经济又实惠,螺栓调整即可

网友:
垫块加螺栓,简单又实惠,不用考虑太多

网友:
可以采用如下的方式

网友(2018-12-31):
机床下面那个垫块,是标准的可以买来垫 高度可以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