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量测定方法

楼主(2018-11-30):
请问各位工程师,混合物质的重量测定方式除了直接称重外,还有什么方式呢?或者有更高级的方式?比如光电方面的。
主要我现在需要测一种混合油液的重量,但是它在塑料颗粒内部,塑料壳很软易破坏,不容易完全把油液分离出来。期间我尝试过线测总重,再测塑料颗粒的壳重,两者相减得出油液重量,但是领导认为这个方式还是存在分离不完全的情况,所以让我再改进,大神门有什么好的方式吗?谢谢了

网友A:
LZ这个需要再描述清楚一点,细节不清楚大家没办法讨论。

重量测量的方法最精密的是称重法,体积法次之,其他方法很难精密测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这个需要再描述清楚一点,细节不清楚大家没办法讨论。

重量测量的方法最精密的是称重法,体积法次之, ...

谢谢哈,请问需要描述什么啊?这个我想不到了

网友B:
为什么不咨询厂家重量,莫非贵司要山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咨询厂家重量,莫非贵司要山寨吗

我就是在做设备给厂家检测重量啊,抽样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在做设备给厂家检测重量啊,抽样检测

塑料壳多重厂家不知道吗,塑料壳体积多大,尺寸多少,厂家不知道吗,厂家是要测油还是塑料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壳多重厂家不知道吗,塑料壳体积多大,尺寸多少,厂家不知道吗,厂家是要测油还是塑料壳

厂家不知道啊,只知道尺寸,在我图片上有的。两者都要,但是我有总重量了,只需要测其中一个就知道另外一个总量 。因为这么小的颗粒肯定是滴制法做出来的,而且壳和内部油液都是混合物,不是单一元素,所以厂家只知道外观尺寸,不知道二者的重量是否合格?需要不断的抽样检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哈,请问需要描述什么啊?这个我想不到了

主要我现在需要测一种混合油液的重量,但是它在塑料颗粒内部”
是什么意思?

图纸只有尺寸,没有详细说明,这个是什么?管道还是容器?

我是电子工程师,所以看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我现在需要测一种混合油液的重量,但是它在塑料颗粒内部”
是什么意思?

哦 不要意思哈,兄弟!图片就是颗粒的平面尺寸,颗粒是球形的嘛。颗粒外径3毫米,中间小圆是代表油液体积大小,直径差不多1.5毫米

网友C:
你这是封闭的还是开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是封闭的还是开口的

这是塑料颗粒,这个角度说应该是封闭的吧。不知道您问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网友C:
开口的,或弄碎它,溶剂清洗,烘干。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口的,或弄碎它,溶剂清洗,烘干。

哦 谢谢哈。但是我这个颗粒是刚刚滴制法做出来的,外壳里还有部分水没有干,如果烘干的话,就可能把壳一起烘干了,测的重量就包含有液重量+外壳水的重量,所以我一直没考虑烘干,然后一直没没想到办法把油液完全的分离出来

网友(点评):
烘干测重是基本滴,烘箱也是实验室基本配置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哈。但是我这个颗粒是刚刚滴制法做出来的,外壳里还有部分水没有干,如果烘干的话,就可能把壳一 ...

你烘干测重,弄碎烘干测重,清洗烘干测重,清洗烘干测重,二次清洗烘干测重,三次清洗烘干测重。看查数值趋势领导准满意。以后就按要求定清洗程序,按步骤执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 不要意思哈,兄弟!图片就是颗粒的平面尺寸,颗粒是球形的嘛。颗粒外径3毫米,中间小圆是代表油液体积 ...

根据你的描述,测重法最靠谱。
前面17567410社友说的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烘干测重,弄碎烘干测重,清洗烘干测重,清洗烘干测重,二次清洗烘干测重,三次清洗烘干测重。看查数值 ...

请问您的流程里面有6次称重吗?没太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的描述,测重法最靠谱。
前面17567410社友说的很有道理。

好的 谢谢了。那我就不考虑其他测量方式了,还是仔细考虑怎么分离称重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您的流程里面有6次称重吗?没太看懂

你烘干测重(总重量),弄碎烘干测重(壳上一定会有残留),清洗烘干测重(壳上残留较少),二次清洗烘干测重(壳上残留更少),三次清洗烘干测重(壳上残留最少)。就看要求的精度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烘干测重(总重量),弄碎烘干测重(壳上一定会有残留),清洗烘干测重(壳上残留较少),二次清洗烘干 ...

哦 有道理,谢谢。这样也可以判定到底需要几次清洗才能满足要求

网友D:
看来只有分离称重了。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采用去皮的称重方法,两次相减得出测量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来只有分离称重了。

对啊,现在就是没找到能完全分离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