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是怎么固定的 ,用了啥?

楼主(2018-11-30):
图片上这块是小的PCB板 斜着放的。。。

请教怎么固定的。。。不可能螺丝斜着开的啊。。汗 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
固定面是斜的,螺丝孔垂直固定面就是斜的。
搞个小钣金折弯角度不是90度也可以。

网友:
是不是胶水粘住的

网友:
下边的那个壳不是开模做出来的么,本身就是斜面吧

网友A:
螺栓是可以斜着固定的,只要固定面是斜的

楼主:
出不了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栓是可以斜着固定的,只要固定面是斜的

就是 先开模好 产品出来后 再斜着攻螺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 先开模好 产品出来后 再斜着攻螺纹?

对啊,模就是斜的,攻螺纹以斜面为基准,垂直斜面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啊,模就是斜的,攻螺纹以斜面为基准,垂直斜面攻的

大哥 铝合金 压铸出来的 开模生产出来 再攻螺纹的话 会不会不准啊?~
还有
压铸时候直接出螺纹呢?
呢个就出来了了!

网友:
问下这会漏电不

网友:
不行加个斜垫^_^

网友:
塑料件的螺纹不管哪个方向,360度都能开出来!

网友:
斜着的PCB板结构上看像是铆钉铆上去的。金属的盖上留盲孔就可以。只是底盖压铸模具要多加个抽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