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孔测量

楼主(2018-11-30):
前几天测了一根空心轴的内孔,数据如图,一直都是垂直方向的数据偏大,比其他方向尺寸大0.05mm,可是上磨床上打内孔跳动几乎不跳。现在怀疑是不是内孔测量的直径不准,垂直方向测量因为受千分尺重力问题,容易偏大。有没有经常测量大直径内孔的同行,或者测量方面的专家,求解答。

楼主:
图片无法上传,太大

网友A:
有专用工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工具的。

直径520mm,内径千分尺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径520mm,内径千分尺

用电脑自带截图工具,截完图再发就好了

网友B:
先确定一下磨床上测量的内孔跳动和用内径千分尺上测量的位置是不是一刀加工的,初步怀疑是内孔不圆,测量的位置基准不一样

网友C:
这么大的孔,才差0.05mm,已经很好了~~

磨床上检验内孔跳动用的什么杠杆表?百分表还是千分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大的孔,才差0.05mm,已经很好了~~

磨床上检验内孔跳动用的什么杠杆表?百分表还是千分表啊?

百分表和千分表都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确定一下磨床上测量的内孔跳动和用内径千分尺上测量的位置是不是一刀加工的,初步怀疑是内孔不圆,测量的 ...

都在怀疑,打表的位置问题,测量内孔的受力问题。我上传打跳动的图

楼主:
引用 楼主:
如图

这是托外圆基准面打内圆跳动,外圆基准跳动0.005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工具的。

望指教,大直径内孔怎么测量的准确

网友D:
你这是在卧车上打的,你拿立车上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这是在卧车上打的,你拿立车上再试试。

这,长7米的轴,让我去哪里找如此立车?

网友:
误差太小,需要用高精密的检测表来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