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轮轴孔径怎么确定?

楼主(2018-11-30):
最近正在设计一个同步带传动,我查手册没发现带轮的轴孔径计算。我决定这次不当伸手党自己计算,具体参数就不发了,哪位知道怎么计算或者在哪里查以什么为参考,麻烦指点下。

网友:
《机械设计》这门课里的,在关于轴的设计计算那一节有关于最小轴颈的确定的计算。

网友:
如何选用轴的直径
http://www.cmiw.cn/thread-799804-1-1.html

网友:
你在机械手册上查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我去计算下,我觉得我这样的新人就要自己算过才知道,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网友:
我是专门做同步带轮的厂家,有任何技术和选型设计方面都可以找我    fengqing8199是我的微信号

网友:
翻机械设计手册

网友:
参考机械设计手册第二本  带轮设计 及第三本 第一章  轴的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