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能测量这个圆和这几条线中心偏移了多少呀,大佬们帮帮看下

楼主(2018-11-30):
如题

网友:
你说的这几条线是哪几条线

网友:
你这个是CAD吧

网友:
垂直于这几条线的中心,画条线,然后再测量圆与画出来的辅助线距离
楼主的描述再详细点好了

楼主:
就是看这14个边有没有偏离目标

网友:
CAD嘛,点点鼠标就出来了

楼主:
主要是辅线是直接连接还是垂直?

网友:
先连接圆心到每条线的中点
在将其中一条线圆周阵列14个
看看是否重合

网友A:
那14条线是圆的虚线,一般是用在反面沉孔的!
看两个圆是否重合很简单的,把两条线全选看中心点是否重合啊!不重合的话点击圆心移动到别一个圆的圆心就可以了
楼主的基本功还是要多练习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14条线是圆的虚线,一般是用在反面沉孔的!
看两个圆是否重合很简单的,把两条线全选看中心点是否重合啊 ...

若是按照型位公差中的倾斜度来测量怎么测量,多谢大神,我是现在还是个门徒,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14条线是圆的虚线,一般是用在反面沉孔的!
看两个圆是否重合很简单的,把两条线全选看中心点是否重合啊 ...

我需要测量这个项目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需要测量这个项目

这是图纸,我不知道怎么测量

网友:
先把中心画出来,在交接处测量尺寸。

楼主:
具体咋操作,圆心直接连接线,还是垂直线阵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