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工位旋转接头的内部结构是什么

楼主(2018-11-30):
请问一下,是不是多少位的旋转接头就要有多少条气管穿过凸轮分割器的中空孔(转盘的中空的洞)里面?或者这个12位的旋转接头气管是怎么走的?谢谢。

网友:
不需要装电磁阀,只是气管的通路,转动处或固定处有几个接口就是几通路。可以想象是几根管子穿过,无非是这个是可以旋转的。选型及具体参数可以上SMC,米思米网站查询。

网友:
网上找了个机构图给你

网友:
这种学名叫滑环,按说明书接,建议买品牌的,质量有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