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们,这个胶管的规格含义是啥?

楼主(2018-11-30):
ISN--10(3/8")--18MPa请问胶管上的含义是啥意思

楼主:
ISN--10(3/8")--18MPa

网友:
10(3/8')——工程通径;
18MPa——额定压力;
1SN——表示胶管为1层钢丝编织。

网友(点评):
标示清楚。很方便

网友:
兄嘚,都有国标号了,查查不就完了

网友:
这是用在哪的

网友:
应该是标准号,以及它的承受压力的大小。

网友(2019-12-10):
有需要胶管么,我们是厂家,台湾象头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