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升60#端面粗糙度达到Ra1.6

楼主(2018-11-30):
有一个轴材质是60#,规格φ14.3,端面要求粗糙度Ra1.6,要求用普通数控机加,请问做什么处理才能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恒线速

恒定线速度都会有一部份表面达不到的,毕竟机床主轴转速不会无限增加下去,到达最高转速后加工的表面就不行了

网友:
加工出来后,再磨一刀吧,这样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