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产品装配自动生产线设计

楼主(2018-11-30):
有哪位大侠做非标产品设计制造的?有个小型电子产品,隔离栅,装配自动生产线需要设计制造,采用六轴或四轴机械臂的,有兴趣可以联系我,138 5811 1864.

楼主:
要说是在机械社区论坛看到的。

网友:
把装配的零件盒装配体图纸或图片发上来看看,才知道电话值不值得打

网友:
我来说两句话~~~~~~
论坛里有很多高人,你发一下照片,图纸及产品要求,,,

网友:
工艺流程楼主首先要拟订正确。

楼主:
有兴趣的各位可以留个邮箱给我,一些技术文件不便公开发。

楼主:
c:users\pengshengjia\5516.jpeg

楼主:
招 标 文 件    2018-12-1
二、产品技术质量要求
 自动化流水线辅助设备需求一览表及技术规格

1概述

1.1HD5000系列自动化流水线
方案参照各供应商提供;

1.2HD5000系列自动化流水线各站功能描述
优选6轴机器手(不多于2个);次选4轴(不多于3个);取消整体皮带线传输;
1)自动上料(PCB+底盖)
上料方式:料框形式的批量上料方式(料框及上板机) 注:送料的专用上料机
(一次性上料不少于200片,单个料框少于50片,后续可扩展1000片)AGV送料尺寸高*宽700mm*600mm,送料到进料口;如何配合?

2)自动标定(顶针品牌、型号和接触头要求)
两个标定工作台 (预留一工位空间)优选上下立体分布 单个尺寸不大于:500 L×500 W×500 H(mm);
设备容纳空间(测量设备(上电开关机能否实现自动开关机)、仪表(放置可操作台位置)、计算机、显示屏)高4U*19";加二台电脑;二台显示器19"(要求内嵌在柜体表面);
产品测试连接(优选夹片针)
自动调节电位器,电位器在PCB上位置不确认,范围限定在(110 L×110 W)之内;调节定位精度:0.02mm,一次到位准确率要求在99%以上,定位时间要求少于2S;
测试要求:(采集电压万三精度,六位半)
通讯接口:485或232;
自动读取产品型号及编码,自动把信息传递给打标工位,进行二维码打标
注:厂家完成两边测试输出、输出信号、并保证螺丝刀到电位器上,由我方上位机软件给出信号(走485通讯进行传输,根据型号不同,给出不同的进给量)(配套二维码扫描)
设不良品出口(要求存储不少于5个,出现1个不合格线体给提示,超过3个给出报警);

3)上盖自动组装(上盖自动上料)(要求汽缸内径不少于80mm)
上料方式:料框形式(弹夹形式)的批量上料方式,一次性上料要求不少于300片可由多个弹夹组成;
装配要求:
安装牢固,四周无缝隙
注意四周7个小卡扣

4)激光打标
根据标定工位产品上的二维码内容,在上盖上打印对应产品的图形及二维码;
送料方式:直接安装好的整体抓取到指定工位
工位要求:2个激光打标工位(预留一工位空间);重复定位精度:0.1mm;
烟雾净化
激光打标机 华工LSF一m(现有设备)
打标要求:
根据PCB上二维码,MES上获取打印内容
根据标定、装上盖提供的二维码变量打印(由线体标定工位继承过来)
注:继承标定位置PCB上二维码,要保证打印二维码与PCB一一对应;

5)端子自动组装(5种端子自动上料)(优选一次性端子安装)
工位要求:
进站扫码,根据产品二维码识别产品型号,根据产品安装指定位置的端子。端子人工散料整包上料(一次性上料不少于100个,自动分多次上料;总量不少于1000个),然后由设备自动组装。(5种端子装配总时间不能大于15S);一次到位准确率要求在99.8%以上;
上料方式:袋装散料批量人工上料到震动盘(震动盘要考虑美观性)。
装配要求:
安装牢固,无明显松动
根据产品型号,安装指定位置的端子

6)性能测试
工位要求:
两个性能测试工作台 建议立体分布 单个尺寸不大于:500 L×500 W×500 H(mm);
设备容纳空间(测量设备、仪表、计算机、显示屏)高4U*19";加二台电脑;二台显示器19"(要求内嵌在柜体表面);一次到位率100%;
产品测量连接(优选螺丝孔位取信号)
测试要求:
提供条码枪,扫外壳上盖二维码。二维码位置固定
通讯接口:485或232;
指示灯检测,3个指示灯,区分红、绿、暗三种状态,提供通讯接口
注:由我方上位机提供信号,给出测试指标,厂家保证输出接口正确并可;
设不良品出口;
(三个灯是否要跟随测试过程变化)如果能测就要增加两台相机;
设不良品出口(要求存储不少于5个,出现1个不合格线体给提示,超过3个给出报警);

7) 耐压测试
工位要求:(增加一台相机检查激光打标内容是否有误)
1个耐压测试工作台 建议立体分布 单个尺寸不大于:500 L×500 W×500 H(mm);
设备容纳空间(测量设备、仪表、计算机、显示屏)高4U*19";加二台电脑;二台显示器19"(要求内嵌在柜体表面);一次到位率100%;
产品测量连接(优选螺丝孔位取信号)
测试要求:
提供条码枪,扫外壳上盖二维码。二维码位置固定
通讯接:485或232;
注:由我方上位机提供信号,给出测试指标,厂家保证输出接口正确并可;
设不良品出口(要求存储不少于5个,出现1个不合格线体给提示,超过3个给出报警);

8)弹簧卡扣组装
工位要求:一次到位率99.8%;
上料方式:振动盘上料
装配要求:来回推动,无卡涩
检验要求:自动检测卡扣、弹簧是否装到位,增加防护罩防止弹簧弹到其它工位;
注:1、弹簧装配问题要注意

9)侧盖自动组装
工位要求:一次到位率99.8%;
上料方式:振动盘上料
装配要求:侧盖有角度,装配时注意要一步到位;
注:1、使用机器安装,由于侧盖安装可能会存在损坏情况,要考虑方案的可靠性
(组装完成后,增加一台相机检查组装端子、侧盖、弹簧卡扣是否到位)

10)流水线下料
工位要求:要求一次下料后竖立放置,贴膜面朝上,圆弧面露出,且要求一次可堆放200个以上(20个一组?);

11)人工手动面贴粘贴、QC PASS粘贴、手动下料
面粘要求:粘贴不同面贴
面贴10种来料,需同时在线人工粘贴
面贴要求:根据上盖二维码,粘贴不同面贴,面贴平整,边缘与凹槽齐平
注:后续考虑自动粘贴
QC PASS粘贴要求:
QC号盖住组装孔(后续考虑自动粘贴)
下料方式:手动下料到周转盒;
注:送料的专用周转盒
2设备用途及工作条件
2.1设备主要用途:HD5000系列自动化流水线所有产品自动化,产品规格型号见附件。
2.2供电:交流电 220V±10% ,(50 ± 1)Hz;
2.3设备工作环境:
最高气温                  30℃
最低气温                  5℃
年平均气温               17.3℃
环境平均相对湿度          65%
最高相对湿度              95%
最大系统运行噪音          55db
2.4设备安装地点:本公司生产厂房。
2.5设备防静电指标要求:106-109
2.6工作制度:8小时/班,2班/天,300天/年。

楼主:
上面是招标的草稿,压缩格式不对,发不上来,就直接上文字了。项目现在在技术研究准备阶段,也有几个供方来交流过,只是感觉自动化技术上不太精通。希望在本论坛有高手来参与这个项目。
本产品是隔离栅,预计年产30万片,每天1000片。
工作内容包括:调试,安装,检验

楼主:
简单流程

网友:
社区内能做的不少

楼主:
是不是这个项目太小了,大侠们没有兴趣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