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VC管路连接问题

楼主(2018-11-30):
群里有没有知道PVC水管和接头是怎么连接的,除了带螺纹的之外,以前我见过热熔的,现在是不是用胶的比较多?不会渗漏吗?

网友:
PVC水管不应该是热熔的,那是PPR
PVC一般是用胶水,以前家用水管都是用PVC,用那么多年也没见过漏水,现在才普及PPR

网友:
国标的PVC管压力大概在1MPa,打打胶水就行了,你要压力大一点的,就用PP管,热熔板的。也可以转个管螺纹的,接接其他的配件

网友A:
用胶不行,就算短时间可以,随环境温度变化,胶会老化,在力的作用肯定会漏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胶不行,就算短时间可以,随环境温度变化,胶会老化,在力的作用肯定会漏水;

PVC管配件的接合处普遍都比较长,同样是1“PVC弯头和1"的PPR弯头,PVC的长度是54,PPR的才37,日标的更加是达到58.所以在普通的水管上,PVC的管用胶水问题不大。PPR的晒不得,PVC只是高温下不能用。

网友B:
用胶的不会漏水,那个胶水好像能溶解管材,胶接后,结合面没有分界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胶的不会漏水,那个胶水好像能溶解管材,胶接后,结合面没有分界线的

好的,了解了,谢谢!

网友C:
不会漏水,我这里有用胶水来接的PVC管用了两年,没漏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漏水,我这里有用胶水来接的PVC管用了两年,没漏水,

谢谢回复

网友:
临时使用pvc就行,如果埋墙埋地永久使用,ppr热熔可靠性高。具体冷热水使用性能要咨询厂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