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尾槽底面要求粗糙度1.6,如何加工?

楼主(2018-11-30):
材质碳钢,现在干出来的表面非常差,接刀纹特别明显,有什么窍门可以使粗糙度达到或接近1.6

网友:
磨,量少慢走丝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接刀纹?

网友:
原地再走一刀看看,不行,再用砂纸打一下

网友:
燕尾槽要求1.6粗糙度材料肯定调质有点硬,做精密导轨用,这样是要上磨床的。

网友:
找一些老机床厂,还生产普通车床和铣床的,他们有磨燕尾导轨的

网友B:
多花点费用,用慢走丝加工吧。楼主做的是模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有接刀纹?

现在怀疑是刀具问题,以前正常干直槽也没见过这么差的粗糙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花点费用,用慢走丝加工吧。楼主做的是模具吗?

不是模具,是放橡胶圈的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