减速电机输出扭矩

楼主(2018-11-30):
一直有个疑问,电机输出扭矩T=9550*P/n。减速电机输出扭矩跟电机扭矩还有减速器减速比有关系,理论上来说,电机转速越低,减速电机扭矩越大。
但是如果给电机加变频器,降低电机转速,能达到提高减速电机输出扭矩吗?根据现场调试,好像跟理论推导的不太一样。请高手赐教。

网友A:
马达在一定转速(一般是额定转速)范围内,是恒扭矩输出。在这个范围内降低转速,维持扭矩不变,但实际输出功率是在减小的,所以不便套用你说的公式;
超过一定转速后,继续提高转速,此时为恒功率输出,适用于你所说的公式,所以转速越高,扭矩就越低;

减速机减速时,实际上马达的转速、扭矩、功率等状态是不变的,但是经过减速机机构的放大,使最终输出转速和扭矩相互转化,而输出功率依旧是不变的。减速机变速是可以套用你所说的公式的。

网友(点评):
减速机选的是恒功率电机。

网友:
还有一个频率这个东西

网友:
在减速电机的传动链上,功率是基本不变的,除了传动副之间的机械损失,所以,在传动链上,速度降低时,传递的扭矩是被放大了。

网友(点评):
理论上是这样的,但是根据现场调试反馈情况不是这样

网友(点评):
有变频器的话,在50Hz以下和以上分别测几组对应的频率、转速和功率数值,发上来。

网友:
转速低,扭矩大,要在恒功率前提下吧

网友(点评):
电机选的是恒功率电机,难道是根据楼下说的,加变频器后电机功率跟着频率一起降低吗?

网友(点评):
了解了,就像楼下说的,变频同时变功率了,但是此时输出扭矩是增大还是减小,还是不变,能确定吗

网友B:
我来通俗易懂点说吧: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随着频率下降的。

网友(点评):
就是说,变频调速功率也变,所以公式不能套用,但是输出扭矩还能确定吗,是增大还是减小,还是基本不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来通俗易懂点说吧:变频调速时,电机的额定功率是随着频率下降的。

在额定转速以下,转矩是恒定的,在额定转速以上,功率是恒定的。也就是50HZ以下,转矩恒定。50HZ以上,转矩与频率呈线性衰减。变频电机样册上应该有对应的输出转矩参数图。

网友:
具体要看电机的性质。是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呢?一般来说伺服电机的扭矩比较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在一定转速(一般是额定转速)范围内,是恒扭矩输出。在这个范围内降低转速,维持扭矩不变,但实际输出 ...

你在额定转速以下,通过频率改变转速,就已经改改变电机功率了。

网友:
电子变频器通过改变输出功率来调速,多用于简单调速,一般调速比不应该超过0.5。

网友:
主要是中间变频的问题,有时速度慢扭矩反而会变小。

网友:
变频器工作前需要设置好为恒转矩、恒转速等模式,而不一定功率不变。像电梯随着载人增多,功率就自动调大了

网友:
这个公式只能用在衡功率的情况下

网友:
刚接触机电行业不久,最近也在为伺服电机的输出扭矩头疼,都说伺服电机的扭矩稳定,具体从来没有给出过数据,例如,额定转速内,带动一定惯量的轴转动,这个时候测试的轴上扭矩,肯定会有波动。
这个波动的偏差到底是电机输出的问题呢?
还是其他原因?
或者电机是有一部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