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控制电磁阀

楼主(2018-11-30):
背景是这样的:最近要调研一个无线控制电磁阀(大项目中的一个小项),用于类似智能灌溉方面,可以进行远程联网控制,不太清楚目前用的电磁阀是什么结构,对外接口是标准的吗?有对这方面了解比较多的希望指点一下,最好能提供一点资料,万分感谢!

这是网上查到的一个信息,

这是网上查到的一个信息,

网友A:
遥控的需求,
首先,得说说距离吧。
然后,得说说一机控几台吧。

只想急着要结果急着数钱,造出来的东西很容易漏洞百出的。

平下心来,学习!!!你这种需求,开始学习相关的基本知识,努力的话,也就一两个月就能道出很详细的需求指标。

起码,你得大概地知道自己想要的是哪类玩意儿吧。利用移动通信Sim卡的?不同频率波长的?还是卫星通信?还有啥。。。

要不要反馈信号啊。。。

学习方法之一:

淘宝上敲入远程遥控,然后够你学一两个月的。。。

关键在于,你有没有心去学习。。。

网友:
把接收和信号控制的无线控制器继承在电磁阀上。

网友:
遥控的发射和就收系统,应该和电磁阀种类没关系吧

网友:
一楼大神正解,这个问题需要仔细研究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的需求,
首先,得说说距离吧。
然后,得说说一机控几台吧。

感谢您的回复!
通过这几天搜集资料,看了很多文档,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另外还想咨询另外一个问题,类似这种指针式的仪表,是每个零件都自己设计还是可以购买,因为刚接触这些,也没查到可用的关键词,希望能指导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通过这几天搜集资料,看了很多文档,有了一个大概的了解,另外还想咨询另外一个问题,类 ...

要我说,这是卖相。然后你觉得该如何。

网友(2020-04-08):
安信高科(北京)科技有限公司15910447326研发生产的EcosyeSVC-2.0电磁阀控制器主要功能为远距离控制脉冲电磁阀开关。 控制田间灌溉电磁阀的开启与关闭、监测灌溉阀的开关状态,每个阀控制器可以控制两路电磁阀的开关。无线电磁阀控制器能控制市面上所有的脉冲电磁阀。以LoRa无线传输模式与智能网关进行通讯。对电池电量实时检测,可提前告知用户更换,不影响生产作业,安装方便。 可兼容国内外所有系列电磁阀(如伯尔梅特、雨鸟、托罗、耐特菲姆、BACCARA、拉斐尔、ARTHAS、华最、赞臣等)。采用专业级防护外壳,防水防腐防潮防紫外线,支持IP69防护等级。具有远程控制、定时控制、传感器联动控制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