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手册中凸度

楼主(2018-11-30):
请问各位道友,手册中的中凸度是什么意思,是平皮带做成鼓形的尺寸差么,例如,直径80的平皮带,按照手册,80*0.3=24,也就是中间鼓形部位直径是104?还是其他意思?另外鼓形辊是做成什么样子?求教!

网友:
好像带轮中间带鼓,是让皮带对中,是吗?

网友A:
平皮带的带轮是鼓形的,这样可以让皮带自动纠偏,皮带不会跑着跑着就没了。
另外请不要过度解读表格数据,认真看仔细看,上面明明写着本表的单位是mm,那么就是h是0.3mm,要是中间高那么多,带轮该有多复杂,皮带该多大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皮带的带轮是鼓形的,这样可以让皮带自动纠偏,皮带不会跑着跑着就没了。
另外请不要过度解读表格数据, ...

谢谢,我看错了。

楼主:
你好,谢谢你发的图,还有一事不解,就是鼓形两边我看着好像是圆弧而非直线,请问国标对鼓形两边的圆弧度有说明么?

网友:
应该就是楼上所说的意思

楼主:
谢谢各位,我找到MISUMI的样品册,应该是圆弧,问题已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你发的图,还有一事不解,就是鼓形两边我看着好像是圆弧而非直线,请问国标对鼓形两边的圆弧度 ...

有的相切圆弧

网友:
这个需要参照标准机构设计。

网友:
我也是学习了,以前从来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今天涨姿势了

网友B:
其实我想知道带轮的宽度为啥是负公差0到-0.2??如果正公差会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想知道带轮的宽度为啥是负公差0到-0.2??如果正公差会怎么样?

方便调整轴承游隙
正公差容易造成轴承游隙过小甚至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