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张图纸 R1.5怎么画出来。哪位大神帮我画一个3d的

楼主(2018-11-30):
谁能给个3d造型的文件,谢谢

网友A:
厉害了,图都没有,就凭空看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图都没有,就凭空看图纸

呵呵 刚上传好  帮忙画一下 谢谢

网友:
右上角那个局部视图不知道有什么用?实在看不出它与其他视图的关联。
还有中间那个R,明明看主视图是贯穿的,可是看左边那个视图,又不是贯穿的。
呜呜呜,到底是图纸没有表达清楚,还是我识图能力不够?

网友B:
你这个零件是H3卤素灯珠的夹封机的夹模,分为2部分或者4部分,你给出的这张图是分4部分的那种结构,这是凹模3件的其中之一。
这种东西工艺性很强,照搬厂家图纸很难做出原厂件的效果,没有优秀调机师傅的支持,夹出来的毛泡都过不了耐压测试。

网友:
嗯,可以的,已经画好了

网友C: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剖视局部放大图看不清,第三视角的图纸看得真不习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零件是H3卤素灯珠的夹封机的夹模,分为2部分或者4部分,你给出的这张图是分4部分的那种结构,这是凹 ...

的确是这样的。阁下怎么如此清楚,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是这个样子吧,剖视局部放大图看不清,第三视角的图纸看得真不习惯。。。

多谢   请问R1.5的圆心是怎么定位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   请问R1.5的圆心是怎么定位的呢

就是8.8和R0.5定的吧

网友:
按这个图纸造型需要画半天时间啊。

网友:
标注有问题,看7楼 的3D,R1.5改成SR1.5就没歧义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的确是这样的。阁下怎么如此清楚,请问您是哪个单位的?

毕业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光源厂家做技术员,韩国正佑的H7产线我从车间基建就开始跟,玻珠机、点焊机、夹封机、接管机、排气机、自动检验堆垛机、自动对焦焊接机、涂头烘干机、打标机都比较了解。厂家高价卖配件,我们想办法自己做,所以对多数配件还是比较了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毕业第一个工作就是在光源厂家做技术员,韩国正佑的H7产线我从车间基建就开始跟,玻珠机、点焊机、夹封机 ...

听说过飞利浦h3生产线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听说过飞利浦h3生产线吗?

听说过没见过。

网友:
图纸看起来挺复杂的,想想自己平时就画画框框,画画圆,差距太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