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铣上用数控铣刀盘好用吗?

楼主(2018-11-30):
大家好!很久没发帖了,向各位大神们请教个问题:普通铣床上用数控铣刀盘好用吗?就是用1604的铣刀片的,直径100圆的刀盘,X62卧式铣床立铣头上想用这种数控铣刀盘,没用过,不知好不好用,有用过的吗?一刀吃2到3毫米能行吗?

网友:
一样的,放心用吧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用

网友A:
问题是物不所值,普铣上加工的都是相对要求较低的低端产品,而数控机床讲究的是高附加值、高质量要求、最重要的还是高效率,您认为在普铣上,切削速度能满足要求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物不所值,普铣上加工的都是相对要求较低的低端产品,而数控机床讲究的是高附加值、高质量要求、最重 ...

100直径的刀盘加工45号料转数一般得开多快呢

网友:
开粗的话肯定不好用,

网友B:
|764532975发表于 12-01 13:51
100直径的刀盘加工45号料转数一般得开多快呢
只要切削时不震动,不烧刀,转速随意。你先从112转开始试。觉得慢了继续调快。,45号钢还是比较硬的。

网友:
用来粗加工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切削时不震动,不烧刀,转速随意。你先从112转开始试。觉得慢了继续调快。,45号钢还是比较硬的。

这么慢吗?还不如普通刀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