胀紧套当滑动轴承使用

楼主(2018-12-01):
各位大大,想问下你们见过这种胀紧套当滑动轴承使用的案例或资料吗?

网友A:
是不是只可以很慢,和不是经常滑动?这样铁刮铁,很快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只可以很慢,和不是经常滑动?这样铁刮铁,很快磨损。

嗯,对的,我看到一个国外尾座顶尖用的这个,我这个,速度大概0.04m/s,加工一个零件运动一次。网上查了下没这资料,很没底。

网友B:
不行的。你外面的加压法兰很难控制到刚刚好:既能转动无间隙,又不会产生较大磨损。
从你图里看,直接精加工一个青铜环,完全可以代替掉。

国外这样做,肯定有一些特别的原因和处理方式,你应该弄清楚他的设计意图。

网友:
这种结构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你外面的加压法兰很难控制到刚刚好:既能转动无间隙,又不会产生较大磨损。
从你图里看,直接精加 ...

以前就是两个配磨的铜套,领导看到国外的有用胀套,想想精度更高,磨损直接调垫片就行,就要我改成胀套。间隙的问题就靠调整垫调了。

楼主:
有图或相关资料吗?发个给我咯dejin33@outlook.com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两个配磨的铜套,领导看到国外的有用胀套,想想精度更高,磨损直接调垫片就行,就要我改成胀套。 ...

还有这种骚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就是两个配磨的铜套,领导看到国外的有用胀套,想想精度更高,磨损直接调垫片就行,就要我改成胀套。 ...

所以这就是个可以补偿的滑套。

网友C:
涨紧套中间增加油膜的保护,应该可以减少摩擦磨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涨紧套中间增加油膜的保护,应该可以减少摩擦磨损

嗯,肯定要加润滑的。

网友D:
这种涨套的材料通常是青铜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涨套的材料通常是青铜的吧

胀套都是钢的吧,否则弹性不够,挤压塑性变形就拆不了了。当然我这不需要挤死,不过也没有铜的卖吧。

网友:
做一个开口的铜套 再用涨紧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