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联轴器一般哪里能用到

楼主(2018-12-01):
什么设备装配能用到,减速机?水泵?

网友:
刚性联轴器。
刚性联轴器应用于载荷比较平稳,转速稳定、同轴度好,并且无相对位移的两传动轴。
泵类机械最好选择弹性联轴器。

网友(点评):
这不是叫凸缘联轴器么?想问下一般哪里能用的到

网友(点评):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凸缘联轴器。刚性联轴器有:凸缘联轴器、夹壳联轴器、套筒联轴器。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一些重型设备上用的。

网友:
凸缘联轴器,靠螺栓连接,淘宝上有卖的吗?

网友(点评):
你好,我就做这个

网友:
你要是想把它改成注销的也行。
yanjiawen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很相似是联轴器!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12-01 18:15你要是想把它改成注销的也行。
注销联轴器一般什么东西上能用的到

楼主:
|yanjiawen发表于 12-01 22:56这里是用在减速搅拌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