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机如何带动两个轴上下相反运作

楼主(2018-12-01):
要用一个电机带动这两个工字型的平键一个往上,一个往下运动,中间是丝杆加同步轮带动,请问电机装在哪里,还有怎么让他一个上一个下

网友:
一个左旋丝杆,另一个用右旋

网友:
两个丝杆的螺旋方向相反即可,即一条用左旋的和另一条是右旋。然后同步轮带动2两个丝杆一起动。

网友A:
你去问问能不能买到左旋的丝杆,或者交期价格能不能接受;
不能的话就只能做一个过度齿轮了,皮带绕一绕

网友B:
一个上、一个下,那么这两根轴转动时的转向就必须是相反方向的。两根轴的距离有多远?

网友C:
没太明白中间是丝杆加同步带这句话,通常实现这种运动,同步带可以,同步带2侧分别固定这2快板,同步带转动,2块板就会向相反方向运动,用丝杆也可以,有那种双向丝杆,一半左旋,一半右旋。

网友D:
这个简单,加一个联杆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上、一个下,那么这两根轴转动时的转向就必须是相反方向的。两根轴的距离有多远?

有500间距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太明白中间是丝杆加同步带这句话,通常实现这种运动,同步带可以,同步带2侧分别固定这2快板,同步带转动 ...

原来还有相反的丝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简单,加一个联杆就可以。

没查到联杆怎么用

网友E:
加一对齿轮副过渡不就行了

网友:
这种双向运动论坛可以直接搜出来帖子吧,
齿轮,同步带都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还有相反的丝杆,,,,,

有的,我一个同事就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的,我一个同事就用过,

我这个好像不能用双向丝杆,我的那个左边的向上,右边的向下,那个双向丝杆要在同一个丝杆上才行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个好像不能用双向丝杆,我的那个左边的向上,右边的向下,那个双向丝杆要在同一个丝杆上才行吧

是的,你这个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一对齿轮副过渡不就行了

就是周边没有固定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问问能不能买到左旋的丝杆,或者交期价格能不能接受;
不能的话就只能做一个过度齿轮了,皮带绕一绕

有道理

网友F:
是否可以借鉴一下天地锁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否可以借鉴一下天地锁的结构

哇,这个好深奥

网友:
一个用电机直接带一个中间加个过轮。

网友:
齿轮带两个齿条,可以保证一个往上,一个往下

网友:
加一组齿轮,他们旋向相反,然后通过丝杠就行了

网友:
加一组齿轮,他们旋向相反,然后再分别连丝杠

网友:
我可以帮你选型具体的带轮和同步带,我专业加工带轮和销售同步带,帮助多家单位合理选型   微信号  fengqing8199

网友:
中间用同步带相链接可以解决这一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