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啮合以后从动轮消失怎么回事?

楼主(2018-12-01):
ug7.5。有的齿轮功能创建了两个齿轮。设置好了圆心距是基圆直径和的1/2,然后再用齿轮啮合功能,设置完主从动齿轮以后和中心向量以后,点击确定,然后从动轮就没了。该怎么处理啊

网友A:
用UG的人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UG的人都是高手。

我是新手

网友:
会不会啮合后,跑到屏幕很远的地方了,因而变得很小而看不见,你用全屏显示看看,能不能找到从动轮。

网友:
UG装配应用不好会出现N多问题,所以装配基准一定要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