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步带爬齿

楼主(2018-12-01):
遇到一个情况,同步带没用多久会出现齿磨没的情况,模数是8,齿数20,长度700mm,左右,之前想的是没用涨紧,调节后发现好一点。分析问题是可能是因为频繁启动造成的瞬时爬齿。有没有坛友遇到过类似情况的,比较好的建议。

网友:
皮带太松,

网友:
换带厚一些的带轮,如5M

网友A:
根据你模糊的描述,模数选择8(准确来说应该是节距),齿数为20,这个应该是小同步带轮,另外一个大同步带轮齿数未知。一般同步带传动要求小带轮的包络齿数最少为6,而你的同步带总长为700,估计是包络齿数太少造成的加速时频繁跳齿引起的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根据你模糊的描述,模数选择8(准确来说应该是节距),齿数为20,这个应该是小同步带轮,另外一个大同步带 ...

你的意思是应该增加齿数,对吧,也有人这么说过。

网友B:
频繁的跳齿也会引起齿轮磨损严重的情况

网友C:
同步带的宽度呢?猛启猛停,那就得考虑别让同步带变成皮筋儿了。。。

同步带宽度不够的话,张紧过紧,也会跳齿。

网友:
加我微信 fengqing8199   专门加工同步带轮和代销同步带。多年经验可以帮你合理选型

网友D:
这么大的模数,齿数太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繁的跳齿也会引起齿轮磨损严重的情况

现在是齿轮还行,就是同步带磨损情况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同步带的宽度呢?猛启猛停,那就得考虑别让同步带变成皮筋儿了。。。

同步带宽度不够的话,张紧过紧,也 ...

多谢,可以考虑增加宽带。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大的模数,齿数太少了!

多谢,后期增加一下齿数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应该增加齿数,对吧,也有人这么说过。

降低模数,增加齿数,加大包络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