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0米的桁架,下垂变形量可以控制在多少范围内

楼主(2018-12-01):
10米的桁架用方管做支撑,只有600毫米高,该怎样设计,请桁架结构行家指点指点

网友:
查一下雷达天线的规范(早期的)
8米口径、桁架结构,变形不能超过20mm。这还要动的

网友:
“10米的桁架用方管做支撑,只有600毫米高”,这句话没有读懂意思。

对钢结构件的变形量,我们一般取不超过对应尺寸的1/300mm。

网友:
设计工装还是桁架

网友:
10米的桁架用方管做支撑,只有600毫米高,不管怎么焊接都会变形。

网友:
起重机金属结构的主梁,跨中变形小于1/(700~1000)。
建筑钢结构吊车梁,变形小于1/(500~750)。

网友:
桁架应该根据用途确定变形量。

网友:
根据重量产生的变形来分布支撑的数量,其实越多点支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