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图问题

楼主(2018-12-01):
你好各位,小弟想请教一下各位前辈,关于此照片的绕线部分,该如何绘制,
有没有做过这个的,请指点一下.谢谢了!

网友:
你这是多无聊  去画线圈

网友(点评):
老兄,不是无聊啦.我好奇那些人是怎么画出来的,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的方法.

网友(点评):
别想着画出来,首先第一电脑就带不动这么大的运算

网友:
这个要高手中的高手啊

网友:
CAD 示意,文字描述

网友A:
我是一扎画一个整列。

网友(点评):
恩,做爆炸图.或是做参考是可以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扎画一个整列。

佩服

网友:
这种造型还是挺难得哈!

网友:
我佩服楼楼上那位哥,也许是行业关系。反正我没有遇到这种,坐等看楼下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扎画一个整列。

cool

网友:
拉伸一个凸台,用文字描述清楚,线的规格,怎么缠绕,绕几圈,多粗的线

网友(点评):
是啊,一般图纸都是这样就OK了.

网友:
首先你的弄明白画出来的意义何在

网友:
楼上老哥厉害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扎画一个整列。

你这个线圈的接头,交叉走线是否有按实际的?碰到个纠结的老板,线粗细它可以不管,但旋向和线圈之间的交叉,他要求一定要按实际绕线来,否则没有指导意义(磁信号不对)。也是困扰了很久才解决了。

网友(点评):
只是看着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线圈的接头,交叉走线是否有按实际的?碰到个纠结的老板,线粗细它可以不管,但旋向和线圈之间的交 ...

我以前那个线束的单位。
都是做个样本,然后拍成一组照片,然后贴在工艺单上。

网友:
牛逼啊 真没时间去考虑怎么画这个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一扎画一个整列。

好厉害,膜拜一下

网友(2019-05-24):
那个画的比较好的 可以出个教学视频了,搞个教学视频可以当个兼职教机械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