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重量问题求助

楼主(2018-12-01):
     solidworks重量问题求助

     在装配体里有管件、阀门、三通、弯头等重量都是对的,但是转到工程图后,只有管道的重量放大了1000倍,这是什么原因啊?

     如图1  管道的重量是1.08KG,但到了图2 工程图里管道重量变成了1086KG。

网友:
楼主,1086克=1.086千克,这没毛病吧

楼主:
我的意思是  单位是KG,其它的配件都是KG,单只有管道变成了克。

楼主:
有没有人啊?

网友:
单位统一了吗?

网友A:
在选项页里看看系统单位参数设置是否对?软件比较死板,这种错误,软件不会犯,肯定是自己哪里设置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选项页里看看系统单位参数设置是否对?软件比较死板,这种错误,软件不会犯,肯定是自己哪里设置错了。

单位我都改成了公斤  没有反应

楼主:
上图是管道设计里的原管,下图是管道设计里制作的管道。
上图的重量是对的,下图的重量就不对了。

网友B:
首先型里单位更改过来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型里单位更改过来就好了。

你能加我一下好友吗?我加不了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