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GV电机计算的一点疑惑

楼主(2018-12-01):
AGV背驮式1000kg和牵引1000kg 同样的加速度  速度  电机选型一样吗?总感觉应该牵引AGV的电机比背驮的应该小  但不知道小在哪里。 都是摩擦力,加速度阻力 FV  请大神赐教。

网友:
一样,区别在于牵引式在加速度大的情况下容易打滑

网友:
受力的作用点不同,导致其所产生的拉力会有区别!

网友A(2022-01-08):
楼主 请教一下  你的AGV小车驱动轴惯量怎么计算的?我算出来的偏大 感觉实际用不了这么大。能在百忙中解答一下吗?有偿。

网友:
牵引力是一样的,F=ma,m是指参与运动的质量,a是加速度,这里两种结构的运动质量一样,用同一套减速机和电机没有毛病。
但是有一点需要注意的是,驱动力F最终由轮子和地面之间的摩擦力提供,而摩擦力的大小与正压力(这里是重量)有关,很明显背驮式和牵引式的正压力不一样,所以两种形式最终能实现的最大牵引力不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请教一下  你的AGV小车驱动轴惯量怎么计算的?我算出来的偏大 感觉实际用不了这么大。能在百忙中解答 ...

负载惯量: J_load= mr^2,  m为负载质量(如果是n个驱动轮,m=m_总 / n),r为驱动轮半径
电机惯量比:λ = J_load / (J_motor * i^2),J_motor为电机惯量, i为减速机速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