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用鼠标旋转或移动时变模糊怎么解决?

楼主(2018-12-01):
找遍设置,都看不到类似的选项。
3D图不动的时候是清晰的,移动时或者旋转时就会变模糊,我知道这是SOLIDWORKS故意这样设置,估计是为了提高性能,减少显卡计算啥的。但是这样真的很头晕啊。有没有哪位知道如何取消此功能?

网友:
怎么可能没有设置选项
系统选项 性能

网友:
换显卡,你的显卡太弱了才会这样

网友:
这个不影响使用吧 电脑配置不高都这样

网友:
这种情况是电脑内存,配置不行了,扛不动数模的!

楼主:
感谢各位。我猜测是电脑性能太差。果然是这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