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钣金和镜面铝连接?

楼主(2018-12-01):
如何将板件和折弯成弧形的镜面铝连接,计划用卡条卡住镜面铝边缘,各位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可以采用铆接的工艺来实现不同材质的联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采用铆接的工艺来实现不同材质的联接。

非常感谢宝贵的建议

网友B:
看运用场合。一些用胶水粘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运用场合。一些用胶水粘也可以。

什么胶水,这么厉害?

网友:
AB胶,环氧胶都可以呀。具体要看运用场合了,如果是用于振动多的工作场景是不建议用胶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