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曲线阵列问题

楼主(2018-12-02):
我想把该特征用曲线阵列的命令沿草图均匀分布一圈,但为何未成功?只分布了其中一条直线?请求指教。

网友A:
能分的清特征阵列和实体阵列吗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画的有点问题?

网友C:
整列时需要设置好方向和旋转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的清特征阵列和实体阵列吗

没懂您的意思,我问的是:特征为什么不随曲线均匀阵列,而是只阵列在其中一条直线上?我想画个带齿的同步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画的有点问题?

有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列时需要设置好方向和旋转点。

请问,此设置有何问题?

网友D:
曲线改为样条曲线

楼主:
引用 网友D:
曲线改为样条曲线

非常感谢!经你提示,已找出原因,曲线阵列所参照的曲线必须是“完整的一段曲线”,我之前所参照的是,草图,该草图由四段曲线组成,当你选中四段曲线进行阵列时,软件会只识别选中的第一段进行阵列,所以就出现如上图所示的问题,只阵列了直线部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需在草图里面,把“四段曲线”用套合命令,整合成“一段曲线”,然后再来进行阵列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