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种合适的轴承

楼主(2018-12-03):
最近遇到一个方案,有许多传动辊筒(无电机带动),带动辊筒的力很小,是一根松紧带(内裤腰上的松紧带),由于松紧带很细小,拉力很小,导致辊筒的轴承不转动,松紧带在滚筒上打滑,导致松紧带表面磨得光亮的不符合客户要求,现在用的是 6000ZZ带防尘盖的普通精度轴承(日本NSK),现在我有几个思路,第一个是换成6000不带防尘盖的轴承,第二个是换成P5精度的轴承,第三个是换成间隙大的轴承C3间隙或者更大间隙的,要的目的就是让轴承转起来很顺滑,就像指尖陀螺那种轴承,应该用什么方案更好,或者有更好的方案

网友:
敢用一根内裤腰上的松紧带传动?然后发现打滑?辊间距不大的话,不如中间加个传动齿轮。

另外,再好的轴承,设计机构、加工精度和组装精度不到位的话,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楼主不如在保密的前提下尽量详细地说出到底想干嘛。人家出主意就不会是大黑夜里乱打机关枪。

网友:
拉力胶圈。拉力大。不要那种裤腰带

网友:
多楔带考虑考虑

网友:
买几个回来做一下实验

网友:
这传动件也是奇葩了。

网友:
从你的描述上看,这个和轴承没关系啊,是摩擦力不够
内裤上的松紧带,这个有能满足力的需求吗?

网友:
真是奇思妙想啊,内裤上的松紧带也用上了

网友:
不对,按理说你买的是两端带防尘圈的圆柱滚子轴承,这个应该可以的,你换成不带防尘盖的如果灰尘进去更麻烦,而且等级之类的也仅是国内的提法,我建议你增大传送带与轱辘的接触面积同时增加一个张紧装置

网友:
从动辊子不转估计是你的传动带的摩擦力小了,先把带作下涨紧试一试。而且这种传动最好是1个主动带1个从动

网友:
可以试试o带吗

网友:
多契带可以满足这个工况的。

网友:
没有防尘盖的不行,或许刚开始的时候不错,但是用久了,会进灰啊。。
松紧带是不能改了是吗?客户要求??那也可以换个弹力更大的呀。
或者上个图瞅瞅。

网友:
用PU圆带吧,肯定比你那松紧带强,甚至可以用到韧性比较高的更柔软的圆带

网友:
我明白你的意思 是用最小的力,来实现辊筒 的转动(像指尖陀螺那的圆润), 可是问题来了,从力学来算  你的初始力也必须大于摩擦力,才不会打滑,你必须采用方法来降低你的滚动摩擦  才能实现你想要的效果。(这里不是精度越高的轴承就越能降低摩擦),

网友:
大距离传动么?能发个图片学习下么。

网友:
主要还是带的摩擦力不够

网友:
带密封圈的轴承里面注入了润滑脂,润滑脂产生了大部分阻力,可以考虑无密封圈的轴承,另外还要提高辊子的加工精度和装配精度,降低转动体的重量。

网友(2020-01-13):
我是来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