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做过镍基合金8810

楼主(2018-12-03):
请教各位大侠8810的切削参数(数控车--车销参数)?

网友:
镍基合金NO8810是一种含碳、铝、钛、硅、锰以及限量(Al+Ti)的固溶态高强度奥氏体镍-铁-铬合金,化学成分和 800 合金相似
加工硬化率大于奥氏体不锈钢,可以参考不锈钢的加工方法选择刀具试试

网友:
一楼大神正解,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