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端的2个键,深度如何标注

楼主(2018-12-03):
同一端的2个键,深度如何标注

网友:
圆心到键底面啊。

网友:
差手册吧,这种键槽最好选用手册上的标准,这样加工也方便
另外,你这种两面都有键槽的结构, 强度会受很大的影响,建议别这么做。

网友:
这结构,安装的师傅会骂人的……

网友A:
看样子是一个键槽,一个止动槽,分2个剖面,别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样子是一个键槽,一个止动槽,分2个剖面,别偷懒。

一语惊醒梦中人

网友:
从加工的角度来考虑的话,标注槽底到圆心的距离即可

网友:
这图明显画得不对,当然不能标注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语惊醒梦中人

再给你个建议,25的公差应该是g6,不是随便想象。

网友:
这个不难吧

网友:
5的槽是给齿形防松垫圈让位用的槽吧

网友:
没错,应该剖两次,你现在的这个图是不存在的

网友:
以中心线分别标注两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