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lidWorks画简单草图就奔溃

楼主(2018-12-03):
在公司一直用的是SolidWorks2017,虽然偶尔在打开大型装配体的时候会不稳定,在总体来说还是满意的。
配置不算太高,但总的来说也还够用。

CPU:E3-1231V3
显卡:quadro P2000
内存:8G
系统:win7

最近出现非常诡异的现象,就是一画简单草图,电脑就未响应,出现小漏斗图标。
就是单单对非常简单的模型进行修改,都会出现未响应,而且等再久都没用。

目前试过几种方法来解决:
(1)卸载最近安装的软件或更新,把近一个月新装的软件都卸载掉了。
(2)把软件OPENGL选项打开,无效;关闭,无效。
(3)重装SolidWorks,无效。

不知道朋友们有遇到过这个情况吗,公司电脑是加域的,所以不能随便重装,所以系统重装是不考虑的。
目前还有个方法,就是升级到更新的SolidWorks2018去,公司网速比较慢,肯定得在家里下载带到公司去了,虽然公司文件不能拷出来,但是能拷进去,还是比较人性化的。

两个问题,第一,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吗,如果有,是怎么解决的?第二,因为SolidWorks低版本打不开高版本文件,如果第一个问题解决不了,就只能往高版本装,所以对于SolidWorks2018哪个版本大家比较推荐呢?
非常感谢。

同时,前面发了一个帖子,但是回复不是很多,我也很为难,因为公司的政策,这个项目不能把信息这样公开。

网友:
俺想LZ系统是win 7为啥整18版本滴?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目前是17版本,其实我是喜欢Win10的,但是公司电脑嘛,不能随便升级。

网友(点评):
硬件,系统和软件的版本还是要协调的为好

网友:
我的是在装配的时侯会出现。

网友(点评):
装配时候还好,以前偶现,但是现在几乎是个必现的了,就非常头疼,认真考虑了下楼上意见,我问问我们IT技术支持,能不能把系统升级到win10

网友:
先把显卡驱动卸载掉,在设备管理器里,然后草图一下看看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去官方下载去

网友(点评):
谢谢你的建议,试了一下,还是不行,但是我的驱动是在SolidWorks官网下载的认证驱动,我现在下载丽卓官网的最新驱动试一下。

网友:
1、新建一个账户,然后运行看看,如果行,就是你的个人配置文件错误,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你原来的配置文件都删掉
2、把VC++和.net运行库都卸载掉重装,软件安装多了,不同版本(语言)的运行库会打架,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第二点确实有很多个重复的VC++和.net库;另外还需要注意的是,在卸载软件的时候,可以先用工具把注册表清一遍,然后再手动搜含SolidWorks的项,一一删除。

网友:
其实关键问题还是成功的安装,系统与程序不会冲突!

楼主:
问题解决,最后装了SolidWorks2018,有几个点大家如果遇到相同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第一:5楼提到的把VC++和.net运行库都卸载掉重装,软件安装多了,不同版本(语言)的运行库会打架,
第二:注册表要删干净SolidWorks的,这样基本万无一失。
第三:emmm,其实是第一点的前置,如果之前装有其他版本的SolidWorks,在卸载的时候把许可证在卸载的时候也要情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