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4位3通阀,这种液压阀如何控制油路通断?

楼主(2018-12-03):
谁用过这种4位3通的液压控制阀?

这种液压阀电磁铁如何控制油路通断?

液压阀有4个控制位置,但是两端各只有1个电磁铁。

网友A:
三位四通,不得电走中位,哪边得电走哪边  。 P T A B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三位四通,不得电走中位,哪边得电走哪边  。 P T A B

这是一个四位三通阀,不是三位四通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个四位三通阀,不是三位四通阀!

不好意思,看错了。

网友B:
三位一般都五通的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位一般都五通的哈?

很少看到有用四位三通的,不知道谁用过?用到什么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