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求教一个大孔和小孔贯穿,先加工哪一个?

楼主(2018-12-03):
各位大神,求教一个大孔和小孔贯穿,下面情况先加工哪一个孔?
(1)大孔的公差等级高;

(2)小孔的公差等级高;
(3)两个孔的公差一样的。

网友:
都一样,既然是贯穿,就是一个孔

网友(点评):
他的意思是十字相交贯穿

网友A:
怎么贯穿,十字交叉吗?

网友:
难道不一样?

网友:
两个孔轴向相同,先加工小孔,小孔做大孔定位
相交贯穿,先加工大孔,不然最后孔贯穿时可能会卡钻头,或者镗大孔时,小孔会卡刀具(断续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贯穿,十字交叉吗?

是的,一大一小十字交叉

网友:
先加工大孔,加工小孔,注意小孔不要钻在钻尖处就行

网友:
不同的相贯角和相贯位置,工艺差异很大。
不同的工艺又会有不同的成本。

网友:
先小孔加工,在大孔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