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材料摩擦系数大且能抗高压

楼主(2018-12-03):
需要一种垫板材料 要求摩擦系数大  且有一定的柔软性,在高压力作用下不会损坏,需要板装的  能承受20万牛的压力不损坏,抗压强度大,橡胶和尼龙材料摩擦系数满足要求   不知道在这么大的压力作用下会不会发生塑性变形,求高人指点

网友:
20万N不太懂,那位给我通俗的将一哈

网友(点评):
我理解为将近2000T

网友(点评):
我查了一下应该是20T

网友A:
20万牛不是问题,只要面积足够大
PA66的屈服强度约80MPa,就是一平方米截面的尼龙PA66材料可以承受800万牛的压力
讨论物体的承压能力需要知道物体所受的压强,就是所受压力除以面积,单位是Pa(1Pa=1N/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万牛不是问题,只要面积足够大
PA66的屈服强度约80MPa,就是一平方米截面的尼龙PA66材料可以承受800万牛 ...

可以 晓得了

网友:
楼主可以选用工程塑料PPS材质,摩擦系数大,又耐高压。